[求助] HFSS中增加新材料

楼主(2013-09-09):
在HFSS中如何增加新材料呢?比如变容二极管,在哪里可以设计它的参数?谢谢!

网友:
在材料选择那里,有添加自定义材料的~点了之后自己设材料参数就行

网友:
材料里面,有自定义的!PS,变容二极管不能当材料来定义!!!

网友(2015-10-14):
二极管?是硅材料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HFSS里是不能加入器件的,只可以设置材料的电参数。HFSS是建立三维模型的,以场理论计算的,要加入变容二极管参数的话,在电路仿真软件里可以,比如ADS。

网友(2015-11-16):
是要把变容二极管建模去HFSS中仿?那么里面的半导体材料需要自己建材料库,但是一定要搞清楚里面的一次和二次项设置,建议配合HFSS的说明文档和对应的教科书来设置,否则出来的仿真结果就不准。

网友:
没做过,绑定

网友:
变容二极管算器件吧

网友:
应该考虑联合仿真吧?属于三维电磁问题的用HFSS仿,再采用DESIGNER等软件来考虑集总器件的联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