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lash下载失败

楼主(2013-09-10):
大家好!
求教一个问题,最近手上有块板子,直接下载bit到FPGA芯片(JTAG模式)没有问题。但是在使用JTAG模式下载flash时出现错误,错误内容如下
INFO:iMPACT:1353 - ACD entry  CORE_OVERRIDE not found for device family xc5vfx30t.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请解答!!我初步的猜测是flash和fpga之间的焊接有问题或者flash芯片有问题。

下面是详细信息: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Tue Sep 10 09:10:32 201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33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1: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1353 - ACD entry  CORE_OVERRIDE not found for device family xc5vfx30t.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home/soul/ISE/ISE/virtex5/data/xc5vfx30t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Match_cycle = 0.
done.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11 1001 1110 0000 1011 1000 00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3 sec.

楼主:
由于电路和JTAG线缆的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2021-12-14):
读不到核心电压和外设电压,jtag就没有访问到正确的地址,有个经验是配置模式没有设置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