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x_fanout,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根据什么设的?

楼主(2013-09-10):
请问大家,一个设计中的max_fanout,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根据什么设的?standard cell lib文件中给的?还是其他什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理论上max_fanout 是你在跑APR的时候自己设的一个值,这个值你可以参考 提供库的 datasheet。
max_transition 和max_cap 一般都是以lib提供为基准。

网友:
设置的小一些的话 优化效果会比较好把
可是加的BUF INV就多了 造成UTI增加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那在综合时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大于lib中给的,然后报出volition,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要是在综合的时候就出现volition该怎么办啊?

网友(2013-11-05):
综合时对这几个变量的设置最好不要过约,不然物理实现也是无法满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认为刚好反过来,综合的时候这些约束稍微紧一点,能够从逻辑结构上更优化一点,减小物理设计阶段的压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怎么设的,不同的标准单元可能有不同的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这个该怎么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清楚所以过来问问。

网友:
额 不是说IC设计是一个折衷的艺术吗(trade off)?
没有最好 只有最合适 所以用该不是越小越好吧。
这些满足了 会引起别的问题撒?

网友:
综合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如何有问题说明设置得不合理。。

网友:
有些violation可以在布局布线中优掉。不过dc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了吧

网友(2013-12-24):
说一些量化的方法吧,这种纯概括性的,大家都懂。

网友(2014-03-27):
楼主,最后你是怎么设的,Max-transition 和 Max-cap? 是按SDC里约束的吗?
还有CTS 时也要设design constrain的 Max-transition 和 Max-cap ,Max fanout ,你是怎么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知道呢,不然不会来这里问的,呵呵!

网友(2016-10-08):
同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