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通过但芯片两个引脚短路

楼主(2013-09-10):
各位大神,最近测试芯片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不应该连接的引脚短路了,已经检查过很多遍LVS了。两个引脚的内部大致连接如图所示,电容都是mip电容。
用万用表测短路段连接这两引脚,就会蜂鸣提示短路,电阻大约为23欧姆。
再用LRC一起测量电容值,电容值大约为零点几个F。
芯片没有封装直接压在PCB上测试的;直接扎芯片上对应两个管脚的焊盘也是短路的。
有谁遇到类似的情况,求助啊~

网友:
做坏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用显微镜看里面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镜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啊。。而且也不能看全,金属层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
其余的引脚有类似情况么?
重点是也带有这种电容的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又发现两个引脚短路了,但是不和之前说到的短路,也是直接扎焊盘测量就是短路的。郁闷。。。现在已经有两组相互短路的引脚了。。不知道是不是ESD电路的问题。

网友:
分析下共性,看是否某种器件做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是。芯片加电的电流有40mA,应该是ESD电路有问题。只有ESD电路才有可能流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