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Error

楼主(2013-09-10):
最近在做一个SOC的项目,Calibre LVS的时候出现下述Error:**************************************************************************************************************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M18                                                VDDM18
                                                                         XI1/VDD

--------------------------------------------------------------------------------------------------------------

  2    Net GND18                                                 GND18
                                                                        XI1/VSS

--------------------------------------------------------------------------------------------------------------

之前项目也遇到过,在网表中用*.EQUIV VDDM18=VDD GND18=VSS就OK了,但是这次却不行,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
要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说明:
*.CONNECT VDDM18 VDD
*.CONNECT GND18 VSS
也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的source里是不是有vdd18和vdd

网友:
有可能是线名重了 你换个不同线名试试lvs中会有一句话解释这个错误 你找出来应该就知道怎么错的

网友:
好像是rul的问题,导致这两个语句不支持,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csmc.18的rul好像就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与你遇到的一样,我也是CSMS0.18,那么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SMIC 0.18工艺只要使用EQUIV就OK的,这个倒是要好好对照一下两个Rule,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CONNECT VDDM18 VDD
*.CONNECT GND18 VSS
你要這樣做 那 VDDM18 VDD GND18 VSS
都要宣告Global
問題有些複雜 打 lable 部分也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后是改网表解决的,把一个名字改成另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容易导致名字混乱,要谨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之前用globalfoundry的rul这个语句是认的。我后来比较两个rul,没看出来那个语句是控制这个的。你要是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VDD和VSS是底层Block的电源地,到上层就接到VDDM18和GND18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也Diff了一下两个Rule,没有特殊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到了你说的方法,但是VDD和VSS是第三方提供的IP的电源地,在他们提供的网表中,VDD和VSS是隐藏的

网友:
   从lvs report来看,source里面底层的VDD,VSS在上层并没有接到VDDM18和GND18,再检查一下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图上肯定接好了,我已经查过,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GLOBAL中把VDD和VSS也加进去,然后在用EQUIV就OK了。

谢谢motofatfat给的建议!!

谢谢humphreyyu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解决方法:
.GLOBAL VDD VSS VDDM18 GND18

*.EQUIV VDDM18=VDD
*.EQUIV GND18=VSS
就OK了,谢谢上面各位的关注。

网友:
真是恭喜了

我在這裡得到幫助
也在這裡幫助別人

豪氣乾坤道無極
英骨傲視俠情義
( 源自 台灣 霹靂布袋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