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在哪一步中保证clock的驱动能力够强?

楼主(2013-09-10):
是在CTS的时候设置吗?
哪些指标可以看出clock驱动能力够?

analog还可以用spectre仿了看看。

多谢

网友:
数字的PR的话,应该就是CTS阶段设置了。
你可以在ctstch file当中自定义需要哪些buffer 或者inverter来做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设置使用什么样的buffer和in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还要看transitio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这么说的话,pt的时候应该看得出来啊。
现在pt全部clean,但怀疑就是clock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pt clean包括clock tran clean?
看clock tran就用   report_clock_trans 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包括啦。
所以才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都说clean了,找你们这款芯片的能拍板的人拍个板,那你就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