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封装

楼主(2013-09-10):
请问各位大侠:      国内那个有厂家提供CSP BGA封装的吗,国外大厂也行只要他不介意小批量。要求能支持到GHz以上的模拟射频信号频率。最好封装类型比较全,长电和华天 BGA类型比较少。谢谢

网友:
多小的批量?如果是科研机构只封几个的话可以找下上海宜硕。。。不过你要CSP BGA?不知道他们做的了不。

楼主:
一次MPW的die,厂家会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次mpw的die能有多少?我做的都是40。搁随便哪个厂估计都懒得接。宜硕这样的是测试分析机构,会接这种小批量的。但价格就相当的高了,我当时做DIP封装都是要100+/枚。CSP我真的不敢确定他们有,但是不太理解如果只是做测试的话你们对尺寸要求很高么?不高的话做CSP也没有太大意义啊。

楼主:
感觉芯片封装影响我芯片的性能,输出杂散很高

输出杂散很高

输出杂散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什么?这么快就下结论跟package有关系

楼主:
GHz以上的模拟信号用QFP封装可以不影响性能吗?各位有这样的设计吗?

网友:
根据实封经验,3G以下的都可以用QFP进行封装,超过3g的尽量就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G-5G的可以QFP嘛
    ?

网友:
QFP封装的寄生电容5pf应该有吧,对于上G的信号可是严峻的考验。

楼主:
我也这么想,GHz以上信号最好有QFN和BGA封装,各位能推荐下封装厂,能做小批量的。

网友(2016-05-10):
   现在宜硕已经改名为宜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以前上海和北京的分部叫宜硕,现在全部统一改叫宜特

网友(2019-01-04):
长电和华天 BGA类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