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稳压管的输出接源跟随器后源端输出电压能作为LDO的输入吗

楼主(2013-09-10):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只要后面接一点滤波电容,源级跟随的管子尺寸够用就可以。。。。。

网友:
我用过串联pn结做ref都没问题。无非是电源调整率低了不少。

楼主:
我是想将12V的电源电压经过稳压管初步降压后,然后作为LDO的输入电源,由LDO进一步稳压,输出一个稳定的低压输出,不知道这种结构除了效率很低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你是说做LDO的电源,我理解成ref了。
可以。而且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