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帮忙,什么是tie-down阿!!!

楼主(2013-09-10):
各位大神帮帮忙,什么是tie-down阿!!!

网友:
是 tie-high tie-low 么?

网友:
接高电位与接地吧

网友:
为了提升yield,在NWELL 和 MOS gate上用最底层Metal直接连到一个diode,这个diode的作用就是tie down,防止击穿

网友:
其实gate上接tie down跟解决antenna差不多一回事,NWELL上接tie down一般在analog region,
digital region每个NWELL都加太浪费面积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4-07-18):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