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的一个问题Assignment under multiple single edges

楼主(2013-09-10):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ount<= count+1;
错误:Assignment under multiple single edges is not supported for synthesis

改成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count<= count+1;
就可以了

或改成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ount<= count+1;
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既然是(posedge RESET) 那就必须使用高复位

既然是(negedge RESET) 那就必须使用低复位

网友:
首先我没有看见你这种写法的。其次,它的意思是你你会在不同沿的时候触发,时钟上升沿,复位下降沿。担心你用时钟的双沿。

网友:
画一下reset波形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