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C51和MDK怎样同时存在啊

楼主(2013-09-10):
我先安装的C51 9.05版本,后安装的MDK 4.70, 为啥我安装好了之后不能编译C51工程了?提示不能打开reg51.h

两个我都按默认位置安的

求高手解决下

网友:
默认安装就是共存的
自从ARM收购Keil之后,Keil的主力就转向了对ARM器件的支持,但仍保留对8051core的支持。

Keil的IDE是uVision,编译器,调试器,都是外挂的,所以可以同时支持不同core的芯片,8bit和32bit的共存也很简单。

网友:
可以共存
他们使用共同的IDE界面uVision

刚确认了下,我装的MDK4.60和C51 9.50a  一起工作好长时间了。

网友:
stm32  火起来啊

网友:
先C51,后MDK,或装在不同的盘

网友:
我就装在同一个keil下,没问题啊。。你要使用各自的程序打开。

网友(2013-10-22):
装在一个文件夹会把一些库文件给替换掉了

网友:
不会发生库文件的替换情况,因为C51和ARM的库是独立的
但是uVision可能会覆盖,建议先装低版本的,再用高版本的覆盖

网友(2013-11-23):
可以共存的,安装到不同目录下

网友:
安装到不同的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2013-12-23):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4-01-27):
装不同的盘试试

网友:
可以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下,如果想要在同一个WORKSPACE同时可见,可以建一个多工程项目!

网友:
你想想,基本元件无非是 :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再考虑几个寄生效应,再加上ARM收购Keil之后,Keil的主力就转向了对ARM的support,能差别多少呢?俩共存没问题。怀疑不是软件本体的问题。
你再换个机子试一试

网友:
事实上,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共存

网友(2014-03-01):
这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2014-04-10):
可以的,先装51,然后把tools.ini备份,
然后在装mdk,装完之后把51的那个备份的tools.ini的c51那个章节复制到mdk的tools.ini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13):
右键点击打开方式 选择不同的版本打开

网友(2014-11-07):
可以共存

网友:
我安装在一个盘里,但是我安装的不是同一个版本,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2015-04-07):
搞个低版本的。

网友(2015-05-13):
可以的啊,没有问题

网友(2015-07-06):
我是过来水经验的,顶一个,混个眼熟0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装低版本可以,但是都是V4好像不行啊

网友(2016-01-21):
完全可以共存,后装的版本是默认启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