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输出的时钟怎么测量上升沿对下降沿的抖动

楼主(2013-09-10):
各位同仁好。之前我们PLL输出的时钟是只采用上升沿工作的,所以抖动只需要测试上升沿之间的抖动,现在我们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用到,所以要知道上升沿对下降沿的偏差抖动,请问如何测量?求大虾指导。

楼主:
自己顶起,因为芯片即将去流片,急需指导。

楼主:
求大侠指导呀!急需急需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去测量不难吧?就是锁定下降沿触发,然后看上升沿产生的时间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但是我这边主要是在cadence下进行的PLL设计,现在想直接在cadence底下进行测量,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比如用verilogA之类的

网友:
怎样在EDA工具里面进行测量我还真不了解。我能够想到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输入波形存出来然后用Matlab软件进行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cscope统计,ADE导出网表的时候改一下输出波形的格式,cscope可以识别tr0和fsdb,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