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下载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现在有一块xc5vfx30t的板子,使用测试bit,fpga能够下载成功(JTAG模式),flash也能够下载成功(JTAG模式),测试bit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点亮一个LED灯。

但是使用正式bit时,fpga无法下载成功(JTAG模式;正式的bit中有很多的逻辑,还包括高速串行transceiver,bit可以在其它相同板子上跑),具体的信息如下: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Tue Sep 10 16:25:23 201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33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1: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Programming device...
Match_cycle = NoWait.
Match cycle: NoWait
done.
INFO:iMPACT:2217 - Error shows in the status register, CRC Error bit is NOT 0.
INFO:iMPACT:2218 - Error shows in the status register, release done bit is NOT 1.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1011 0000 1001 0000 0000 0011 1000 0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Progra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Match_cycle = NoWait.
Match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ONE did not go hig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 sec.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FPGA芯片自身有问题,导致逻辑多了之后影响了JTAG下载电路。

楼主:
后来请教了高手,发现是bit加密导致的。

网友(2013-11-29):
把flash中的内容擦除,再往FPGA中下载bit文件或再往flash中烧写,这样做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4-06-11):
就是,怎么解决啊?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INFO:iMPACT:2218 - Error shows in the status register, release done bit is NOT
   1.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make: *** [download] Error 1
Done!

网友(2014-12-11):
in the .log file,
Set XFA value to z0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啊,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5-03-24):
回复 楼主:

LZ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8-29):
回复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吗?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CRC报错,相同的代码,一块板子OK,另一块就始终不行。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