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在一个制定范围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13-09-10):
FPGA如何在一个高值一个低值间产生一个随机数,真伪随机数无所谓,希望有代码或者公式,谢谢大家。
    我的邮箱xushuai_hit53@163.com

网友:
用pn码就可以的,网上很多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初出茅庐,菜鸟一只,pn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FPGA 伪随机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生伪随机数的代码啊什么的有很多,但是没有办法设定伪随机码的范围啊

网友:
比如7bit为随机码,范围就是0到127啊

网友:
楼主是哈工大的?
给你提供1个简单的思路:
范围是A,B的,假设A<B,先用$ramdon生成0<(B-A)范围的随机数,再加上A。 只能用来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不能限定范围,如果仿真可以限定,但是应用还没有想出方法来

网友:
设置范围按照7#的思路做。下面是Altera公司的一个简单代码:

LFSR

网友:
仿真的话,使用rand函数就可以了

可综合的实现,用PRBS序列加最大最小值限制就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产生一个16位的随机数,但是有高值和低值,在两个值之间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要应用,模仿一个故障,这个光仿真不行,不过同样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点不太明白PRBS,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设置?跟用的开发环境有关吗?我比较熟悉Quartus 2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密码学,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谢谢啊,有帮助,现在有一定的想法了。

网友:
记得像混沌信号就是伪随机序列,可以用FPGA产生一个有一定范围的混沌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我已经限定了一个范围,你说的好像很有意思,我会查查。

网友(2013-10-10):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看看LFSR 生成 伪随机序列

网友(2015-01-22):
回复 网友E:

   看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prbs_out <= #U_DLY 7'b1110_101;
    else
        prbs_out <= #U_DLY {prbs_out[5:0],prbs_out[6]^prbs_out[5]};

end

恭喜,你已经有一个周期为127的7bit伪随机序列了,它的本原多项式为 x^7 + x^6 + 1,每个时钟周期产生一个,如果要加范围,你可以再逻辑限定,多于某个值后者少于某个值,就给它处理了。
产生PRBS码要用的是LFSR,说白了就是N个移位寄存器,然后把某些寄存器的输出拿来异或,每个时钟周期每个寄存器输出的结果可以组合成1个数,做得烂,这个数就不变,做得好,可以产生2^N -1个大小顺序不同的数,而怎么找抽头,需要去看近世代数知识,寻找本元多项式~~~

网友(2015-06-11):
回复 楼主:

    我和楼主有着同样的需求,但是想来想去只能用除法器求余的办法来实现,太费资源,,不知楼主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没有更好的方法,用逻辑生成太费劲了,我这个有上位机,最后在上位机做随机数,把这个数传到FPGA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位机做速度不够,,目前我只能想到用除法器求余

网友(2016-05-31):
使用多项式的方法好些,取位异或等。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实在,有时候用的多,学习了

网友(2016-07-27):
$random %范围 不可以吗啊?

网友:
就是利用线性移位寄存器,求异或,多项式根据PN码的就可以。前段时间我刚用过。

网友(2018-07-28):
楼上的各位,伪随机数也仅仅是伪随机数而已,是假的。每次程序运行产生的随机数的数字还不是一样的一个确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