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AC中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9-10):
小弟我在看DAC的相关文献,看到很多文献在计算电流源的宽长比的时候都用到了下面的两个公式:

图中红色圆圈文章中说是工艺参数,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在工艺库中查找呢???

网友(2013-11-08):
这个在工艺文件的说明文档里面是有的,至少在UMC的文档里面是有的

网友:
AVTH0是阈值电压的偏移参数,Aβ是电流的偏移参数。
这两个参数一般工厂都会提供,工厂是通过测试N个MOS管(不同尺寸)的阈值电压和电流的偏移数据,拟合出来的一条曲线,上述两个参数就是曲线的斜率或者叫恒定的参数。
你可以查询工厂的MISMATCHING报告,会有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经典书籍

网友(2013-12-25):
回复 网友A:

   能提示一下在UMC的哪个文档中,参数名字是什么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UMC的哪个文档中,参数名字是什么,谢谢

网友(2016-08-23):
这是smic0.18um的mismatch报告,但是没有看见所需要的参数值,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