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ystemverilog为有CPU读写寄存器的模块创建验证平台

楼主(2013-09-10):
如何用systemverilog为有CPU读写寄存器的模块创建验证平台

我现在一个周边模块timer, 其中有4个寄存器,分别为:

1,TCNT timer的计数寄存器,用来保存timer counter

2,TMODtimer的模式寄存器,用来配置 timer的工作模式

    1计数模式

    2外部event 计数模式

    3定时器模式

3,TCR:可以设置timer的工作频率。以及用TCR.Tstart位来启动这个timer模块工作

这些寄存器可以用CPU的总线进行配置

CPU的总线:

      Clk            :时钟

      Cpu_rw     :  当为1时为read 周期,当为0时为write周期

      Cpu_addr[15:0] :16位地址总线

   Cpu_datawr[7:0] : 8CPU写数据总线

      Timr_datard[7:0] : 8CPU读数据总线

   Psel                      :周边模块的片选信号,当选选中timer的寄存器时有效,

   Penable
周边模块的读写使能信号。 0:不能读写周边模块。 1:可以读写周边模块

现在我想用systermverilog来搭建这个模块的验证平台:

验证平台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

1,我要定义transaction类。里面包含timer寄存器的地址变量,

存储寄存器的值的变量。

Addr_tcnt, data_tcnt

Addr_tmod ,data_tmod

Addr_tcr,   data_tcr

2然后定义generator 类。

里面包含了如何 randomize来产生上面transaction类里面定义的变量的值,也就是个寄存器的地址和对应的值。然后通过 mailbox传递给driver类。

3,然后定义driver类来给DUT加驱动和进行DUT的配置,interface的话假设已经定义好了。

Driver类里面一定要包含通过CPU读写周边模块寄存器的task().

那我这个driver类的task定义为:

Cpu_write()

Cpu_read();

问题来了我的CPU_write()cpu_read()应该怎么写。

我现在的想法是:

Cpu_write(inputlogic[15:0] addr,  input logic[15:0]data)

Addr:写的地址, data:写的数据

但是现在我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对前面的的3个寄存器按顺序进行配置呢?

因为一般的MCU里面的周边模块要动作,都是先配置寄存器然后启动模块工作。

那我现在要先配置寄存器

1,TCNT 初始化counter的初期值。

2,TMOD配置工作模式,

3,TCR的分频bit,选定分频

4,TCRtsart bit timer模块动作。

我这个按循序要求的配置如何在 driver类里实现。

我看过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里面最后的关于多单元通道的UART收发的例子,他采用的是在driver类里面直接写一个cpu_cfg()

task,然后进行配置,这有个很大的缺陷是,cpu_cfg()里面不能接受testbench上个层次(generator产生的数据)

现在假设可以我们扩展一下让他可以接受generator产生的数据通过mailbox,还有个一问题是如何让他按我上面的要求step1~step4的循序进行按步配置。

是在driver类里面添加额外的东西,还是在transaction里面添加额外的东西。让testbench正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我的意思和我的问题了没有。

我真的很郁闷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
帮顶,等答案,同学习。

网友:
不是真的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考虑用UVM。如果是的话,可以看一下UVM_REG相关的例子。

关于顺序配置的问题,应该没有办法用随机来做,要自己指定顺序,但是可以随机生成寄存器内容。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sequence的作用,按照你所说的顺序,连续do几次transaction 每个transaction是其中的一个任务即一个配置。

网友:
配置数据也看作是一个个事务,只是有特定约束的事务,在generator中随即化的时候先按顺序随即化配置的事务,再随即化一般的事务。这样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管理,简化了driver的设计,把问题交给了generator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21521-1-1.html
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自己搭寄存器模型比较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图片吗  你上传的图片右部分看不见啊

网友(2013-10-10):
我觉得直接用CPU调用程序的二进制或者16进制文件做为TESTBENCH更好,这样跟实际应用也最接近,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
    基本同楼上,可以把配置寄存器和启动分开成两种transaction。

网友:
把这个transaction定义得大一点,把你的4个步骤一次性全部产生出来。然后到driver里面去发送。你觉得OK不?

网友:
你这个4步的数据,我感觉也没多少相关性,一次性产生出来,然后driver想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了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 学习了!

网友(2013-12-28):
感觉说的很专业,受教了。
既然,已经确定了配置是在前面就会执行的为什么不能直接做成有一定顺序的呢?
还有,cpu_cfg写成一个单独的task也可以将genarator产生的数据当成参数传递进去,为什么说不行呢?

网友(2017-12-11):
您好,我也在做跟您相似的工作,我想请教你一下,你是怎么通过总线配置的寄存器的?
我这里要用apb配置ref_model里的寄存器,不使用寄存器模型。
求教了!!!

网友(2018-02-1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UVM的结构做,你可以封装一个sequence_base,在它的body()中完成uvm_do你的那四个寄存器,然后你的所有case都extends刚才的sequence_base,在你的所有case的body中,写上super.body()即可实现四个寄存器的配置。我目前所有的case需要初始化配置的部分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我回答的合不合理,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