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gds中pin name的大小

楼主(2013-09-10):
我从encounter里导出gds,在candence virtuoso里面打开gds.
有同事说gds里面pin name,就是pin 的label字体太大了,
请问怎样可以修改pin name变小?

感谢!!

网友: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encounter中设置stream-out的option,另一个办法是virtuoso中修改stream-in的选项。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直接在virtuoso里面修改了pin的属性,

你说的方法我会再试试看,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第三种方法,就是在virtuoso改属性,也是最不推荐的方法,因为涉及到选取label,一个比较麻烦,另一个也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