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偏置电路中怎样调启动电路,可以使启动电路不消耗电流

楼主(2013-09-10):
偏置电路中怎样调启动电路,可以使启动电路不消耗电流

网友:
normal work shuntdown startup circuit

网友:
启动电路在电路正常工作时本来就不该耗电,除非设计有问题。。。

网友:
对原电路的充电支路在正常工作时是不耗电,但是用于检测是否已经启动的支路是有可能耗电的。
这个和启动电路的具体结构有关系。如果检测是一次性的,如用电流给电容充电,电容端点控制充电支路,电容充满就不再回复,除非电源掉下再提升,那这样的结构是可以做到不耗电;如果检测是实时的,那终归需要一些电流,调整的只是电流和面积,工作条件范围等的权衡。
如果芯片的工作环境比较单纯,只有一次上电,那完全可以做到零功耗。结构思路就是用电容端点来控制(不一定是电容器件)

网友:
    赞同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