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等效成有源电感

楼主(2013-09-10):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之前在电路中基本上没有见过电感,但是现在却碰到了,如下图一所示为螺旋电感和由MOS管接成的等效有源电感,图二和图三所示为电感随频率变化与电阻随频率变化的图例,其中从有源电感的等效电路可以得到小信号电路并且电感和电阻的等效公式,我不太明白这个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下面仿真得到的图例是如何产生的?

图一

图一

上图为有源电感的电路图,下2图为仿真图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源极输出会有一个电感的效应,拉扎维的书上有推导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告诉是哪一章节的,我在他的书上面没找到。。可能是我看的不够仔细吧!

网友:
用CGS与RG的分压驱动NMOS栅极,自己推推看,不太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0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找到了,谢谢!!看来还是基础不够扎实。。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ygchen2

    150页
引用 网友A:

无语,好像有人走错门了。。。看来模拟电路这玩艺好像真的不是谁都能干。。。

网友(2015-05-14):
很好的问题

网友(2017-05-23):
学习了,仔细看后有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