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3-09-10):
这是一段数字钟的代码,输入时钟是50Mhz的,写的不太好,但我测试波形文件出来了啊,下载到板子上就只在一位上显示一个8,求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里面的按键只声明了没有使用,管脚约束应该也没问题。我基本都是自学的,希望能有高人给指正一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clk,n_clk,d_clk,rst,k_s,k_add,k_sub,seg_sel,seg_8,minute,second);
input clk,rst,k_s,k_add,k_sub;
output reg [4:1]seg_sel;
output reg [8:1]seg_8;
output reg n_clk,d_clk;
reg [25:0]count,count1;
output reg [7:0]minute,second;
reg [4:1]second_h,second_l,minute_h,minute_l;
reg [4:1]state;
parameter s1=4'b0001,s2=4'b0010,s3=4'b0100,s4=4'b1000;
initial
begin
n_clk<=0;d_clk<=0;
count<=0;count1<=0;
minute<=0;
second<=0;
seg_sel<=4'b0000;
seg_8<=8'hff;

end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时钟分频器
    if(rst)begin
    count<=0;
    end
    else if(clk)begin
        if(count>25'h17d7840)//1hz
            begin
            count<=0;
            n_clk=~n_clk;
            end
        else
        count<=count+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数码管分频器
    if(rst)begin
    count1<=0;
    end
    else if(clk)begin
        if(count1>17'h1312d0)//200hz
            begin
            count1<=0;
            d_clk=~d_clk;
            end
        else
        count1<=count1+1;
    end
end
always @(negedge n_clk)begin //计时器
    if(rst)begin
    minute<=0;
    second<=0;
    end
    if(second[3:0]==4'h9)begin
        second[3:0]<=0;
        if(second==8'h59)begin
            second<=0;
            if(minute[3:0]==4'h9)begin
                minute[3:0]<=0;
                if(minute==8'h59)
                minute<=0;
                else
                minute[7:4]<=minute[7:4]+1;
            end
            else
            minute[3:0]<=minute[3:0]+1;
        end
        else
        second[7:4]<=second[7:4]+1;
    end
    else
        second[3:0]<=second[3:0]+1;
end
always @(negedge clk)begin    //译码器
    if(rst)begin
    second_h<=0;
    second_l<=0;
    minute_h<=0;
    minute_l<=0;
    end
    else begin
    second_h<=second[7:4];
    second_l<=second[3:0];
    minute_h<=minute[7:4];
    minute_l<=minute[3:0];
    end
end
always @(negedge d_clk)begin  //显示器位选
case (state)
0:begin state=s1;end
s1:begin state=s2;end
s2:begin state=s3;end
s3:begin state=s4;end
s4:begin state=s1;end
default begin state=0;end
endcase
end
task shuma;                    //数码管译码
    input [4:1]shu_in;
    output [8:1]seg;
    case(shu_in)
    0:begin seg=7'b10111111;end
    1:begin seg=7'b10000110;end
    2:begin seg=7'b11011011;end
    3:begin seg=7'b11001111;end
    4:begin seg=7'b11100110;end
    5:begin seg=7'b11101101;end
    6:begin seg=7'b11111101;end
    7:begin seg=7'b10000111;end
    8:begin seg=7'b11111111;end
    9:begin seg=7'b11101111;end
    default:seg=7'b1111111;
    endcase
endtask
always @(state)begin//显示器段选
case (state)
s1:begin seg_sel=s1;shuma(second_l,seg_8);end
s2:begin seg_sel=s2;shuma(second_h,seg_8);end
s3:begin seg_sel=s3;shuma(minute_l,seg_8);end
s4:begin seg_sel=s4;shuma(minute_h,seg_8);end
default:begin seg_sel=s1;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通过了没?

网友:
1.删除所有的“if(clk)”
2.“计时器”那个always中第二个if 前加e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仿真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