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如何修改Cadence ic615 Layout Edit 窗口的snap间距?谢谢。

楼主(2013-09-10):
大家好,刚刚使用IC615 的版图工具画版图,因为不同工艺厂商对最小尺寸间隔的要求不一样,但是为了更精确的在版图窗口中摆放版图线路,必须要设置好对应的grid,我想把它设置为跟工艺厂商文档中规定的最小间隔一样,但是默认的x-snap和y-snap间距为0.1 um,请问大家谁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修改默认值么?谢谢!

X sanp 和 Y snap 选项默认为 0.1um,如何修改默认值呢?

X sanp 和 Y snap 选项默认为 0.1um,如何修改默认值呢?

网友:
你先改好,下面有保存选项。

楼主:
我说的是,以后每次打开之后,都不用再修改了的那种,就像现在每次打开都是默认的0.1,我想修改这个默认值为新的默认值。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么?是否可以通过一种代码来对软件设置做修改?谢谢。

网友(2014-06-09):
修改后点最下面的save to。。以后就不用改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