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匹配

楼主(2013-09-11):
w分别 64  32  16  8  4  2  1  0.5  的mos要匹配,难道都要分成w==0.5的吗?怎么匹配更好些??

网友:
选接近中间的数值吧,比如4,对于不足4的,用dummy mos来填充。最后,整个array的四周再用dummy来包围一下,匹配性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dummy mos 怎么做,能提供图吗,谢谢

网友:
大体意思是这样,具体的自己做吧,每个管子用一个guardring包围下。那种断掉的,就是w值小的,另外的一截就是dummy,不知道看懂了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