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 里面怎么搜索一句话?

楼主(2013-09-11):
如题:记得以前我在vi编辑器里面是可以搜索滴,最近不懂咋回事没法搜了,比如我搜索   ./output/sta/ldpc.1.power 这个的时候,它找不到,是不是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下的?

请大神帮忙指点下,本人对Linux完全的小白~~~~

网友:
对于/的要用\/来搞
如/\/output\/sta\/ldpc

网友:
改用gvim吧,方便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用?代替/来打开搜索功能,这时候 / 不是关键字,可以直接用。
这一方法在搜索文件路径时特别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起来 感觉也是方便很多,但是看到单位里面 好多有经验的都采用vim,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理解是,用vim用惯了之后就不依赖gvim的方便性了,能学习到的vim的技巧越多,所以作为新人,不知道采用哪种比较好。

网友:
单位里应该没人管你用哪种编辑器,只要会编辑就行,你们面试还有问vi问题的?会文本编辑是默认都要会的基本技巧吧

网友:
emacs用習慣的人也很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