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M2852的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3-09-11):
如题。我采用LM2852YMXA-3.3,由5V转3.3V电压,可是调试好久得没弄调出来,希望用过的人给出指点。

原理图如上图所示。对应的输入电压为5V,相关器件的调试按照器件说明来调试。 LM2852YMXA-3.3.pdf (708.33 KB , 下载次数: 2 )

楼主:
期待高人指点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你的电路都没发,不知道你选的什么参数

楼主:
参数在要求的范围内,电感用的15uH,电容100uF的。

网友:
LM2852的5V-3.3V

LM2852的5V-3.3V
这个电路图可以用TI的仿真软件仿真下,webench

楼主:
webench?不是Multisim ?那个版本的,里面有这个元件吗?

楼主:
嗯。谢谢。我试下

楼主:
仿真试过了,跟电路原理图一致的。可为什么输出的电源只有2.3V,达不到3.3V?

楼主:
电感前的振荡波形

电感前的振荡波形

LC前的振荡波形,输出的电压只有2.3V。对电容调试过,无明显改善。

楼主:
我怀疑是芯片坏了,在换个地买2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