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工艺角,其中ss影响特别大,其他工艺角正常,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9-11):
如题   :仿真工艺角,其中ss影响特别大,其他工艺角正常,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以后你也要当IC设计工程师,工程师跟老板不同,工程师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老板是不懂问问题。所以,你任务来了,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你就得解决它,你不能去问老板怎么样。其实这个过程是锻炼工程师很好的过程。
这里只给你解决思路:首先你没说什么电路,那我猜,是bgp。ss corner差,没说什么差,我猜是温度系数。
好现在你从这几个方面逐步看:环路增益是否降低了(相比其他较好corner),两路ptat电流是否相差变大(相比其他较好corn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许仅仅是因为ss下某些管子脱离饱和区了……

楼主:
谢谢关注此贴,我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查了所有的管子,每个管子都正常工作在饱和区,而且环路增益和相位几乎没有变化,只是SS工艺角变化较大,我还在寻找原因,而且我还发现我跑tran,发现输出基准也是几乎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关注此贴,我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查了所有的管子,每个管子都正常工作在饱和区,而且环路增益和相位几乎没有变化,只是SS工艺角变化较大,我还在寻找原因,而且我还发现我跑tran,发现输出基准也是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 环路增益是否降低了 就验证了你的疑点。

网友:
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tt,ff工艺角的性能调差些,把ss工艺角的性能调上去,调到一个状态让三个工艺角都满足就行了,不过这里tt,ff的性能可能就没以前的那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发现温度系数在-5度到125度时候是正常变化,在-40度到-5度的时候基准输出的电压接近电源了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我单独跑了一下-30度的dc,发现所有的管子都没有正常工作,分析得出应该是启动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就是启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我将启动电路的管子m值都改成原来的一倍,所有的管子就都能正常工作,虽然还有偏差,但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个小问题,弄了半天。搞定之后还是蛮愉悦的

网友(2014-03-16):
能够把问题解决好这种感觉真幸福啊

网友:
肯定和阈值有关的

网友(2025-07-18):
引用 网友A:
以后你也要当IC设计工程师,工程师跟老板不同,工程师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老板是不懂问问题。所以,你任务 ...

确实出现了环路增益很小为负值,然后折叠cascode两路差很多,那这种如何调节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