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版图建议

楼主(2013-09-11):
小弟在做一个大约1GHz VCO的layout, 发现之前的同事把VCO的delay cell画成下图的样子,所有的管离得都很远,而且金属线很长,MOS的栅极也没有做成叉指型的(导致寄生电阻大),我个人觉得这个版图不好,不知道各位大神觉得这样画是否有任何好处?谢谢!

楼主:
自己顶 求建议

网友:
不怎么好,share source drain,可以减小面积,缩短连线,减小电阻和电容

网友:
这版图画得也太烂了吧

网友:
有些人是天生没有layout的天赋,对图形的排列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确实很烂

网友:
没有好好规划

网友(2013-11-06):
长见识啦。

网友:
是哪个公司收这样的人才,我也想去

网友:
烂的不行了

网友(2014-08-28):
改进改进。

网友(2016-04-24):
我记得我本科版图课上第一次画和他画的差不多。。。借贴请教:LC-tank的电容阵列应该怎么布局比较好?需要考虑哪些东西呢?万谢

网友(2017-04-21):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哎,LC_VCO版图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