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看看为什么tf显示的输出电阻不一样

楼主(2013-09-11):
第一张图中两参数相同的电路,偏置bs0 ,bs1 均为1uA。
dc扫描vout =0.82v
ac_in 加 dc=0.82v ac=1
做ac仿真
得到的波特图完全一样,极点相同
但是用.tf分别看out和out2的输出电阻的时候
显示的竟然是不同的输出电阻值,根据波特图极点位置,那个40.29x的输出电阻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out的输出电阻.tf算出来是74k??
我.tf是分开跑的,第一次跑out第二次跑out2.因为hspice .tf不能同时跑两个。。
希望大家给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
回复 楼主:

    得到的结论是第一个电路在计算输出电阻时候将为计算输出电阻在out加激励通过R2 反馈到N1得到的
N1变化电流考虑进去了。
而对一图而言,对极点的估算不能用这个输出电阻来计算,则要用P3,N1的ro并联来计算。

楼主:
回复 楼主:

    但是有些文献里面通过减小输出电阻来达到推远极点的目的。这样看来针对第一个电路是不是有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