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力

楼主(2013-09-11):
求助各位大虾,在DC-DC中,关于反馈补偿部分,有提及系统的瞬态响应能力和交越频率有关系,请问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能量化的表现出来吗?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opamp里面这两者的关系,同理可以上升到开关电源里面,因为他们都是反馈系统。。。。。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參與,沙發依然為你留著,呵呵。關於opamp,小弟不是理解,能幫忙提供關於opamp的資料嗎?

网友:
您说的交越频率是指的 穿越频率吗??  如果是穿越频率,那么跟瞬态响应是直接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小弟說的交越頻率正是穿越頻率,但是就想不出他們明確的關係,求指點,最後有相關的量化資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