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什么是Deep Trench Isolation啊???

楼主(2013-09-11):
请教各位大神,什么是Deep Trench Isolation啊???

网友:
是不是相对于STI深的隔离技术呢

楼主:
是吧!?求解释阿!!!!

网友:
Deep Trench Isolation顾名思义就是深槽隔离
与之对应的有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STI/浅槽隔离
在一般标准工艺中,大家都用STI,在一些高压工艺里面也许会用到DTI
用DTI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场区开启电压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般的标准工艺中,电源电压也就是5V/3.3V/2.5V/1.8V/1.0V,而场区开启电压一般会在10V以上
所以不会产生场区开启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高压工艺就不同,有些高压的走线会在场区的衬底上感应出反型层,所以需要增加走线到衬底的距离,DTI就可以很好地拒绝场区开启的问题

网友:
深槽隔离

网友(2013-10-15):
深槽隔离,相对应的有浅槽隔离

网友(2020-12-26):
很清晰的解释,谢啦

网友:
need DTI at high voltage BCD process

网友A:
感觉“所以需要增加走线到衬底的距离”那句跟DTI没啥直接关系。

网友(2022-02-08):
深槽隔离,顾名思义?主要用在高压方面。一般在designrule里有剖面示意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感觉“所以需要增加走线到衬底的距离”那句跟DTI没啥直接关系。

我感觉也是,DTI是纵向的,高压走线是横向的,这句话在这里有点突兀的样子

网友:
deep trench isolation 可以避免cross talk

网友(2024-07-21):
DTI用于实现器件之间的横向隔离,底部仍然基于PN结耗尽隔离;STI实现的是表面隔离,要结合内部PN结耗尽隔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