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re内部的ESD防护有哪些?

楼主(2013-09-11):
我听说TIEHI/LO cell也是? decap cell算不?

网友:
算不算,了解下decap的作用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ESD保护,是一个电容并一个电阻,decap是电容,其他负载电阻,就组成一个ESD保护。那TIEHI/LO怎么说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面试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啊。那陈版主你知道的有哪些呀?

网友:
我又确认了一次,你说的那些cell没有ESD防护的功能
core 里面唯一与ESD“沾边”的是antenna cell

如果真的需要在core里面加ESD防护,会有专门的macro,不是在stdcell里面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e outputs of the TIEHI and TIELO cells are driven through diffusion to provide isolation from the power and ground rails for better ESD protection. The standard cell abstractmethodology assumes that the TIEHI and TIELO cells are used to tie off any
inputs to power and ground. If these cells are not used and the router is allowed
to drop vias on the power rail, DRC errors or shorts may result.

Decap is composed of a PMOS and NMOS device to form decoupling capacitor between VDD and VSS rails so as to reduce the voltage bounce on the power rails.

网友:
回复 网友C:

   ESD就是看有没有合理的泄放通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monzhao版主查资料,TIEHI/LO 是一种ESD保护的措施哟

网友:
那个能达到业界那么高电压的要求吗?不会被打坏吗?

网友:
process node越小,栅氧被击穿的电压也越低,用tiehi/lo的作用就是避免栅(也就是输入端)直接接到电源和地上,相当于中间连接了一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从而起到ESD保护作用,而大电流泄放的通路,还是要通过专门的ESD器件去完成的。
其实打开版图/电路看看,也就能明白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