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负载问题 请教~~~~~

楼主(2013-09-11):
请教:图中电流镜基极的两个电阻的作用。
个人以为:因为后级是一个PNP射随器,且输出电流要求比较高,所以Q4的基极电流会流入Q1,若没有电阻,则I1=I0,所以会使得I2>I3,引起严重的不匹配。加入电阻后,适当调整比例可以保证输入管的电流匹配。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用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搞bjt设计的人少

网友:
觉得楼主的想法是对的,通过匹配电流进而改善输入管offset

还可稍微的提高Q0的集电极-基极电压?

网友:
那两个Res 多大?几十K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