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6151对操作系统的兼容测试

楼主(2013-09-11):
现在机器硬件发展很快,前两天一台三代扣肉机装rhel 5.5,横竖没法把图形驱动起来,于是有了看看各个系统对cadence软件的兼容性的想法。

安装这些软件:IC6151、IUS82、MMSIM12.10、SOC8.1

试验了这些系统:

操作系统
安装
配置 启动virtuoso
ADE L仿真
xubuntu 13.04 x64 okok ok ok
ubunutu 12.04.3 x64 okerror1 ok ERROR (ADE-3036)
可以生成netlist文件
centos 6.3 x64 okerror2ok ERROR (ADE-3036)
可以生成netlist文件
centos 6.4 x64 okerror2ok ERROR (ADE-3036)
可以生成netlist文件

配置出错:
error1: 配置ius82中,提示以下错误信息:

  1. ncvlog(64): 08.20-s012: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2. file: tools/dfII/samples/cdslib/sample/aoi41/gate_sch/verilog.vams
  3. ncvlog: *F,DLNFS: Packed library for 'sample' was either corrupt or the file system cache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To correct the problem, remove the packed library, and recompile.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error2:配置启动即显示“fail”,无任何有用提示。不知道iscape的日志在那里,没法跟踪。           与“ADE-306”错误相同,安装libreadline5解决。

306错误:

Loading paraplot.cxt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已经确认,ADE-3306错误是因为mmsim破解不完全和缺失libreadline库所致。可以这样解决1. 补丁: eetop.cn_mmsim12.10_patch.zip (506.23 KB , 下载次数: 186 )
2. 安装库文件 libreadline5

网友:
赞!请问IC6只能装64位的吗?怎么看你的都是x64啊?

网友: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
我自己安装的是没问题的,安装,配置,仿真都ok。只是提示少什么lib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系统少的lib文件在安装目录里面都能找到。

网友:
有没有关于redhat系统版本的兼容性?

网友(2013-11-02):
我也有错误

网友:
redhat6.4尝试IC616,我现在用的都是cadence今年刚出的软件,完全兼容rhel6.4,hspice,mmsim仿真无误

网友(2014-02-07):
I got the error on CentOS 32 bit version , IC616  & MMSIM 12.1...will this solution work for this??

网友:
AS4 完全兼容,仿真无误。

网友:
centos 6.3 後才能和 Core I7 + chipset .  目前所有 ic615 on 6.3 all ok ..
  沒有 樓上提錯誤 ..

centos 6.2 在碰上 Intel 整合CHIPSET  HDMI 那些會出錯
得使用 最便宜 VGA CARD

至於 EDA TOOL
cents os 6.3 上來說 ..hspice 2011   work
  Laker 2009~2011  ok
IC610 ~ 615  ok
mmsim 10 Ok

but 有發生過 Xlib 問題 某方面跟新後會出現 Xlib  ..遠端LOG IN
  remote display (當然使用 X server 軟體) 怪怪
單位 單機 直接登入OK .

RHEL 先前只有4.4 ~5.x 全都無法在 I7 3770k 上使用
我們是買桌機來自己灌所以都選 Cent OS .

网友(2014-07-06):
确实好,谢谢宝贵的经验了

网友(2015-11-23):
CentOS 7.1 Okay

NOTE:
You may need to install many packages for those required share libraries in the software repo of CentOS. It's simple, just use yum provides to search and use yum install to install.

For example:
It says libXp.so.6 not found, you should use

  1. yum provides "*/libXp.so.6"

  2.

to find out which package provides this file, and use

  1. yum install   THE_PACKAGE_NAME_YOU_GOT

  2.

If you're using 64bit CentOS, you should install both 32bit lib and 64bit lib, use

  1. yum install   THE_PACKAGE_NAME_YOU_GOT.i686  THE_PACKAGE_NAME_YOU_GOT.x86_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