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path拐角与网格问题

楼主(2013-09-11):
大家好!我在画差分对的时候需要用到path的45度拐角布线,但是DRC报错那部分不在网格上,别人指导我可以用control+s来弄,可是那样的话就要经常在锁边切换,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呢??求帮助!!!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把Path变成POLYGON,然后45度切角

网友:
也可以将线补齐到格点上。

网友:
用polygon走线确实可以解决网格问题,谢啦!

网友:
我正反各画一次

楼主(2014-11-11):
我之前试过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在画45度布线时,不用换path命令布线,而是用wire布线,这样就不会出现网格不对齐了!

网友:
用多边形的可以补齐,让它修复到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