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 mask eco流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在post mask eco 的流程中,当我执行到addTieHiLo这一指令时,出现如下图提示的问题,eco网表中的1/0没有被tie到对应的tieHi或tieLow上去,怎么解决啊?

网友:
PME时还可以用addTieHiLo? 直接在eco netlist tie好试试

楼主:
    addTieHiLo 中有一个 -postmask 选项,按照其描述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啊。
以前我都是直接在eco netlist 里面tie好的,那也改比较麻烦,所以想试试这个命令,
但是总是用不出来,所以才发帖想问问有哪位成功用过的,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