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11):
load 这句话后{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cancelEnterFun()}不知道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在skill程序这种 load 上面语句后,得到效果跟 在ciw 中键入 效果不同。
在ciw中 键入的话 图形直接生成在 版图中,
但在skill程序中 load 直接就先跑 yank 命令 然后在跑paste命令,参数 xl,yl什么的几乎无效。

有没有人知道 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
想用这句话的目的是 通过其他程序 给出一个bBox,用yank命令 对一个cell 进行操作,在用paste把选中的区域的图形都长出来,这样就可以。相当于在原来cell上长出层次,这样就可以对自己想要的操作 进行筛选了,
在命令行 用yank paste给定坐标时都是好用的,但在一个文件里 load时 就会出现问题,具体表现为坐标点值没有传递。

楼主:
神啊~~~~~~~~~~~~~~~ 来个回复的吧

楼主:
哎 自己evcnv回答吧 把yank 和paste 分别写在俩个 文件中在load 就ok了

网友(2013-10-14):
。。。能把脚本共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