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RHEL5.9 安装 IC5141,启动时卡在CIW窗口界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1):
问题简述:系统及软件——RHEL 5.9   64位 ; IC5141 USR6

安装过程中替换了 tar sort expr , 并yum install 了缺失的一些库

顺利安装之后,启动icfb& ,但是一直卡在CIW窗口界面。。

如下图所示:

我的.bashrc 设置如下:

有朋友遇到过这类情况吗???
原因: bashrc 文件设置错误,如下图所示

CDS 前面不该加 "/"

网友:
你的license呢?

网友:
跟license 没有关系,跟host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用的 license 。

   我之前在RHEL  4.8  32位的系统上安装过一次,完全没有问题。
   参照网上的安装教程,换成RHEL 5.9  64位的系统后就遇到现在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host name 不能是默认的什么localhost之类的,取个其他名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cal  也不行啊?

网友:
给你说了不能弄个这么恶心的名字,你用fuck、shit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