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RHEL5.9 安装 IC5141,启动时卡在CIW窗口界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1):
问题简述:系统及软件——RHEL 5.9   64位 ; IC5141 USR6

安装过程中替换了 tar sort expr , 并yum install 了缺失的一些库

顺利安装之后,启动icfb& ,但是一直卡在CIW窗口界面。。

如下图所示: 图像

.bashrc文件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问题原因: bashrc 文件设置错误

CDS 前面不该加 “/”

网友:
log里说的是有一个文件不可用,你的权限够高不?

网友:
可能是你更新软件后系统将/ etc / hosts中的内容覆盖了。
你可以手动进行更改为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  localhost6.localdomain6  localhost6

localhost.localdomain是主机名,有可能不太一样。
你先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在虚拟机里装的系统,只有root 和 dave 两个账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3楼的办法吧
在虚拟机装软件,直接就用root算了,能避免很多奇葩的问题。

网友(2013-10-11):
我在rhel5.9 64-bit的系统上成功安装了ic5141usr6icfb可以非常缓慢地把CIW启动起来
但是Library Manager打不开
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修改hosts文件,添加一行127.0.0.1   <hostname>,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4-01-02):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C:
求教大神,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9-02-28):
主要是license和hosts文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参照楼上方法解决了,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