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试问不同触发器或锁存器对建立保持时间的要求有何不同,为什么?

楼主(2013-09-11):
听说latch的保持时间需求要长一点,那么flipflop和latch的建立保持时间为何不同,跟什么有关呢?

网友:
这个在设计时,可以调整,用setup换hold,反之亦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换吗?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概念就不同啊,怎么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有时间可以自己动态仿真测量一下latch和flipflop的timing constrain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在circuit design 那里是可以换的,但是一旦做好了lib,你使用的时候,就是他们提供的那些,是多少就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