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弱问PSR反激式IC如何实现恒流

楼主(2013-09-11):
本人刚刚接触这个,最近在学习,看的一个芯片是PSR带PFC,恒流的,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如果要实现恒流有PFM与PWM模式,看datasheet应该是PFM模式,可要是PFM模式的话,ipk就应该是定值啊

Io= (Toff/2T)*Ipk*(Np/Ns)

这样的话如何实现PFC哪? PFC应该ipk是变化的正弦包络。是不是我陷入那个概念错误了

请求大师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那位高人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PSR 都沒有帶 PFC ..
PFC  都是使用 boost 去升壓+ SWITCH  還須要乘法去調電流電壓

  PSR  = > flyback 沒有 TL431  PC817
都是被動 PFC .    但是便宜阿
  flyback 對小於 150W  夠用了目很多都是做  65w

一般 POWER 都須要 PFC + PWM .  因為單一級PFC  做不了大瓦特
須要很大 boost Cap .. 所以只有 LED 因為小瓦可以單級
多數 PWM 都還是 2 stage   combo (PWM  PFC 同CHIP )  或是分兩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您说的PSR不能PFC和自带的PFC有什么区别?

我看的芯片,宣称是 PFC的 恒流,但是VFB是恒定的,这样Ipk就恒定 ,
要实现恒流只能是PFM,如此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可以PFC?

网友:
芯片 => 那家???

psr 的 constant current =>   1/2 * Tsec * Iout
Iout= Iled=  Ipeak/ N ..Ipeak 會知道  Isec .
只要  Tsec 抓得夠準就是轉折點 ..  那 Iled 就知道
如果說是 Comp fix 下,  duty 應該 fix .

有些 flyback   bridge 後面如果是小小電容的, INPUT 會 麥當勞 M 波,
有種說法叫 nature PFC ..

標準的PWM FLYBACK INPUT 會是大電容濾波後高壓 DC  . ..
以前看過使用小電容的LED driver .但你想當AC  input <  10v  .. 跟本沒有能量會讓LED 通
  就算你 duty 開 max 也是一樣跟本沒電壓 ,  AC IN   夠高壓LED 才會動 , 實際上這類IC  效率很差 ..flyback 有的會加 brown in/out 去阻止 .

Using the TPS92210EVM-647 Natural PFC LED

目前PWM 因為 橋式後是電容如同AC 短路  .. 當然一次側看入的電流是脈動方式
  所以PFC 差,  如果你把橋式後 電容 變小讓後面電流跟AC 電壓都是麥當勞波 .. PFC 會高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MT7933

datasheet 寫不 清楚

這顆真的有PFC ??
還是使用 被動PFC ??

看不出來也不知道  PSR 轉折點是用猜??  還是算?
還是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释,无形中又让我明白了另一个疑惑。

如果整流后用小电容可以得到,nature PFC,这样做的缺点是输出的功率低吗?

另外Iled= (Tsec/2T)*Ipk*Np/Ns

这样要实现恒流,PFM 的话Ipk就是定值,是不是所谓的PFC 实际就是nature PFC而已?

楼主:
关于整流后的波形,看的好多资料都写的电压是脉动波形,也就是您说的麥當勞波

电流是窄的波形,所以需要PFC。

但是看pressman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上面说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正确,和您说的一样)

如果整流器后面的电容小,这样的话整流器出来的电流也是正弦波,并且和电压同相位,就是nature PFC

加上大的电容时,电流是窄脉冲,但此时的电压并不是正弦波阿?这个和PFC的原理又矛盾了

pressman的书P428

pressman的书P428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主動PFC 如 L6561 L6562 .. 會多一個 switch MOS , 除了昇壓外就是控制 ON OFF
因為有多一極從 bridge 後看入的電流會是一堆  開開關關電流累積起來的 ..
方法記得有分三大類 . 前提是電流和電壓通相位, 所以會須要乘法器很多IC 是拿 bipolar 來做乘的電路
   平均電流法 ..  這些都是讓看入電流和電壓同相的方式 .

但是 一般 Current mode Flyback PWM 完全沒有此能力 , 所以 flyback PF 會低些
使用 L6561  PF  差不多都能到  0.95~0.9xx   除PF  還要看THD 失真.

但是 FLYBACK  可能是 0.7~0.8x  ..
至於完全沒有 IC  如一般日光燈類用有一說是因為電感所以 0.4~0.5 .

PFC 有沒有其他高手要說
我比較想學的是PSR

畢竟PSR 是目前 顯學.. 一堆IC 都在做PSR  ..不論會不會都要做一下PSR LED driver .

PFC .. 不想知道太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期待有大虾能解释一下PFC的疑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PSR控制,一般恒流都是用PFM控制方式实现,即Ip固定,F变化;PWM方式或者PFM方式实现恒压。
    如果PSR控制,还要实现PFC功能,那么Ip就需要跟随者线输入电压包络变化即可,跟随得越好PF值越高,一般采用固定TON来实现(具体算法有两种,可以参考某些公司的datasheet)。这个时候输出电流随时间是在变化的,但是在10mS的周期内(50Hz线输入频率)平均电流是不变的,这个就是和不带PFC功能的恒流区别。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PSR恒流用PFM,Ipk是定值,
要带PFC的话就没有办法PFM恒流吗?

还是说开始是恒压PFC到一定Ipk值后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PSR恒流用PFM,Ipk是定值,
要带PFC的话就没有办法PFM恒流吗?

还是说开始是恒压PFC到一定Ipk值后恒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PFC恒流,是在一个线输入电压馒头包络里面,输出电流的平均电流不变;不带PFC,是在每个开关周期里面输出电流平均电流不变。两者概念都不一样。
    PFC恒流,依然是PFM控制模式。每个开关周期TON不变(Ip可以跟随线输入电压,实现PFC),TOFF变化。因为每个开关周期Ip变化了,所以每个开关周期的Iout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你只要保证在线输入电压馒头包络里面的Iout平均值不变即为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下解决我的疑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再请问一下,不带PFC的恒流公式是:I0=(td/2ts)*Ipk*(Np/Ns)

请问带PFC的恒流在一个馒头包络里实现恒流的话公式该怎么推啊?

谢谢!

网友:
Good discussion here; I learned a lot...

楼主:
我还是推不出来PSR带PFC的恒流公式,以及这个应该怎么实现,期待有高手再解释一下。

麻烦silverpuma有空的话帮忙解释一下哦,有劳大虾了!

网友(2014-01-24):
PFC恒流,依然是PFM控制模式。每个开关周期TON不变(Ip可以跟随线输入电压,实现PFC),TOFF变化

=> constant on time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