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PSRR 问题

楼主(2013-09-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貌似能用,但是如果你的电源里面有那个峰值处的噪声那么就要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加电容补偿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电容应该会把尖削除掉,还有就是最好采用cascode结构,增加运放增益

网友:
可以啊~电源上再多加点decoupling cap让它高频噪声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