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schematic editor中的电路图导出为这种清晰的效果啊,谢谢!

楼主(2013-09-12):
就是将电路导出为白色底色+黑色线条,而且效果清晰,谢谢!

网友:
先把电路图里display的dot变成none,截图,反色,图像处理软件去色

网友:
如果schematic是用eproduct做的就可以生成pdf文件,效果就是这样。目前好像eprocuct被magma收购了,然后magma又被synopsys收购了,在之前的培训会议上,看到synopsys的schematic的软件好像集成了eproduct的界面和功能。你如果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4-01-03):
不是这样的哦,最简单是由cadence 导成PDF格式,图片就会非常清晰的
degign ---plot ---submit plot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r

网友:
cadence支持pdf格式转出

楼主(2014-06-02):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1.在.cdsenv文件里面添加

setenv PATH {$PATH}:/tools/ic5141usr5/tools.lnx86/plot/bin

2.在/home/user1下terminal运行plotconfig,添加打印机Apple LaserWriter Ⅱ NT/NTX,按setup 》ok ,再按Queue 》 ok,接

着按save,按quit

3.在schematic editor里面Design>plot>Submit,弹出窗口Submit Plot

Plot 选 viewing area
不选Header

点击Plot Option,弹出窗口

Plotter Name 选  Apple LaserWriter Ⅱ NT/NTX,
Paper Size   选  A4
Orientation  选  landscape

选中Send Plot Only to file,填上/home/user1/bg.ps,点击
ok,在Submit Plot窗口按Apply,产生bg.ps文件

4.将bg.ps拷贝到windows里,安装Adobe Acrobat,双击bg.ps转为bg.pdf

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