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UVM中既然已经有了port和export,问什么还要有IMP?

楼主(2013-09-12):
最近在看UVM的通信port这一块的东西,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vum中要定义port,export,以及IMP这么多通信接口?此外,uvm中还定义了analysis port...在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中的说法,analysis port用于广播通信,而port export IMP主要是优先级的差异,能够实现port 和IMP的通信,也能实现port和export的通信,但是为什么不能实现port和export之间的通信?

求高人解惑...

网友(2013-10-29):
Port只是一个对象的指针,imp是对象。

网友:
关于tlm接口,你还是看看user guide 讲的比较清楚点, 那个源码分析在这一块讲的不是很好

楼主(2014-04-24):
回复 网友A:

   好的 thks

网友:
imp  -> implementation
实现read write函数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export的源代码,里面最终调的还是imp

网友(2018-06-11):
回复 网友B:

    这个老帖子还有人看吗
    port  imp都是一个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这个信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