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标准单元内部的版图时可以用到第三层金属吗

楼主(2013-09-12):
最近在画的标准单元,对于一个小单元,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第三层金属,比如说一个全加器单元,可以用到第三层金属吗?用的是smic180nm工艺,高度定的6track(6x560nm),目前smic比较成熟的工艺是7X560nm的高度,这次画6X560nm等于是在挑战,但是layout走线太复杂了,甚至个人感觉只用到第二次的话根本不可能,在这里问一下是否可以用到第三层金属(总共用到metal 6)在画小单元的时候,谢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会给使用上造成麻烦
一般的stdcell里面全加器单元最多用到第二层,找厂家做好的layout看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标准单元尽量用低层铝。

网友:
尽量用低层比较合适

网友(2013-10-18):
尽量用低层铝,否则后面使用会有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用到第二层金属,如果的用的层多的话后面布线更麻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