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电容工艺偏差

楼主(2013-09-12):
一般工艺厂给出的电容偏差为+-20%,请问同一lot和同一片wafer上同种类型电容的最大偏差会是多少呢?

网友:
还是要按20%算。但具体的要看PCM参数确定。

楼主:
按20%算比较极限,foundry给的PCM参数在同一wafer上的值是差不多的,应该不会还是20%吧。

网友(2013-10-12):
按照20%计算,同一个WAFER的偏差小于这个值,一般10%以内都能做到。

网友(2013-11-26):
按照15%算足够了, Fab总是会留很大的Margin给自己的。

网友:
如果说我第一次做出来的金属厚度就是刚刚好的,第二次我想要得到这个刚刚好的厚度,fab能够掌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