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刚刚在ubuntu上安装modelsim6.5e,分享一下

楼主(2013-09-12):
首先下载modelsim6.5e,论坛有下载

用shell执行 install.linux 就可以了。执行之后全是GUI界面非常简单。到下载文件的目录下执行代码:

代码:

cd /home/soft/modelsim_linux

(这是我的下载文件解压目录)
在terminal提示付下输入      sudo ./install.linux

根据界面一步步操作即可,安装组件时注意全选

安装wine                sudo apt-get install wine
然后用wine破解文件MentorKG.exe

wine /home/soft/modelsim_linuxcrack/6.5b/linux_mentor_keygen_2010/MentorKG.exe

(这是我的目录)
有些需要后面加入参数,具体可以看一下.bat文件
生成的LICENSE.TXT 这个文件。放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面(当然放在哪里都无所谓了)。
最后就是修改环境变量了。

sudo gedit /etc/environment
在PATH=后加入   /opt/modelsim6.5/modeltech/bin
最后一行加入   LM_LICENSE_FILE=/opt/modelsim6.5/modeltech/license.dat

保存退出,重启

最后在u不能图提示付下输入
vsim
此时可能会有问题,找不到vsim可执行文件,需要修改modeltech目录下的VCO 文件
sudo vi /opt/modelsim6.5/modeltech/vco

其中有一字符串  linux_rh60改为linux

至此完成,可以启动modelsim

如果需要在dashhome里加入搜索,如果不需要该步可以省略
sudo gedit  /usr/share/applications/modelsim65e.desktop

加入

[Desktop Entry]
Type=Application
Name=modelsim65
Comment=modelsim65
Exec=/opt/modelsim6.5/modeltech/linux/vsim
Terminal=true
Categories=Application;Settings;GTK;GNOME;

网友:
顶lz

有没有试过在windows下面生成license,然后拷贝到linux上去?

楼主:
试过,不好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32位的吗,还是64bit的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