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添加filler

楼主(2013-09-12):
各位好!encounter里面添加的filler ,其中有一个filler是源漏极都连在vdd上的mos管,对于这一个filler,encounter导出的网表做v2lvs之后,并没有在生成的网表里面出现,导致做lvs的时候,报错(版图里面多了一个mos管)。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流程有问题,还是需要手动修改网表?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stdcell netlist中这种带decap 的filler cell netlist没加进去吧

网友:
fill是没电路的,你网表里面当然没有啊~
是不是v2lvs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ncounter中修改出verilog的option,让它包含physical cell,具体哪些cell,可以自己指定

网友:
filler分很多种类型,你这种的话应该是带器件的,类似于decap cell 。 需要在netlist里面存在。
你看看你从 Encounter/ICC导出的netlist里面是不是没有这个cel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的网表就已经没有这个器件了。这个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进去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具体点吗?你说的导出verilog是在做完encounter时候导出网表的时候吗?但是这个步骤的时候没有你说的option。望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的什么版本的encounter,还是你没有认真去做功课
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Cell这个就是我说的,您试试是否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saveNetlist  <fileName> -includePhysicalCell  <cellName>
    汗,是我没看UG的习惯。。。麻烦版主了,下次会先看UG试着自己解决再来问您的。

网友(2015-11-15):
encounter 添加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