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计数器计数值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09-12):
若晶振50M  要得40ms和4s  时钟,计数器的值应该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
,搜索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自己领悟了才深入

网友:
简单的分频计数器

网友:
你要知道公式,就是频率f=1/T,我记得是这个。f是时钟频率,t是一个时钟的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50M晶振  那么时钟周期就是20ns,要得到40ms的计数,首先得计算计数的 个数 = 40ms / 20ns = 2_000_000个。然后利用如下语句实现:always@(posedge clk)
    if(rst)
       count <= 0;
    else if(count == 40ms)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b1;
40ms 是个参数定义,等于2_000_000。

网友:
楼上正解,先算出每个周期T=1/f, counter_max=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