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inux系统密码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13-09-12):
本文总结了关于Linux系统密码丢失后的5种解决方法:

    一. lilo引导
    1. 在出现 lilo: 提示时键入 linux single
    Boot: linux single
    2. 回车可直接进入linux单用户模式
    3. vi /etc/passwd
    删除root项中的密码
    (这里也可以直接使用passwd命令重新设置root的密码)
    4. 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二. grub引导
    1. 在出现grub画面时,选择linux引导项,然后按e键
    2. 选择以kernel开头的一行,再按e 键,在此行的末尾,按空格键后输入single,以回车键来退出编辑模式;
    3. 回车返回,然后按b键启动,即可直接进入linux单用户模式
    4. vi /etc/passwd
    删除root项中的密码
    (这里也可以直接使用passwd命令重新设置root的密码)
    5、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三、可以使用linux启动软盘引导
    出现boot后,输入linux single
    可进入单用户模式;
    修改或删除root密码;

    四、使用Linux 系统安装盘
    如果你既没做系统启动软盘,同时多系统的引导LILO 和GRUB 又被删除,那么只能使用Linux 系统安装盘来恢复root的密码。
    用第一张Linux 系统安装盘启动,出现boot 提示符后输入:
    ?oot: linux rescue
    此时系统进入救援模式,然后根据提示完成:
    1.选择语言和键盘格式;
    2.选择是否配置网卡,一般系统因网络不需要,所以可以选择否跳过网卡配置;
    3 . 选择是否让系统查找硬盘上的Redhat Linux 系统,选择继续;
    4.系统显示硬盘上的系统已经被找到,并挂载在/mnt/sysimage 下;
    5.进入拯救状态,可重新设置root 的密码:
    # chroot/mnt/sysimage (让系统成为根环境)
    # cd /mnt/sysimage
    # passwd root

    五、卸下安装linux的硬盘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把安装linux的硬盘卸下后挂到其他系统环境下同样是去修改/etc/passwd文件,修改过后保存即可;

     原文转自:http://emb.sunplusedu.com/answer/2013/0801/20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