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ic615中Fluid Guard Ring和MPP Guard Ring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3-09-12):
请教各位大神,ic615中Fluid Guard Ring和MPP Guard Ring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2021-03-05):
同问,请问楼主知道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俺也一样想知道

网友:
MPP Guard Ring 是tf文件中定义的PGR,这个可以自己编辑定义修改,再倒入tf库更新。
Fluid 这个用的不多,这个是可以在界面编辑区域尺寸什么的,感觉是问题填充使用的。
个人理解可能不太对

网友(2022-11-08):
用MPP Guard Ring 画的版图,导出的GDS是打散的;
用Fluid 画的版图,导出的GDS是一个CELL

网友A:
全部用的都是Fluid Guard Ring

网友B(2022-12-16):
引用 网友A:
全部用的都是Fluid Guard Ring

请问 知道怎么脚本调用FG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知道怎么脚本调用FGR吗?

shift+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知道怎么脚本调用FGR吗?

调用FGR的方式是左上角Creat -FGR。 您是想问怎么用快捷键代替这个点击Creat 再点击FGR的步骤么?试一试Bindkeys快捷键管理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知道怎么脚本调用FGR吗?

当然了,有一个方式调用,在Workspace右侧点击选择Guardring 即可在WorkSpace界面呼出Guardring的快捷栏,根据需要选择Path Ring Rangtle等形式进行保护环的绘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有一个方式调用,在Workspace右侧点击选择Guardring 即可在WorkSpace界面呼出Guardring的快捷栏 ...

谢谢回复。不是这样的,我的场景是用脚本撒大量的pattern,然后每个pattern套一个FGR。 不知道怎么实现脚本调用FG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不是这样的,我的场景是用脚本撒大量的pattern,然后每个pattern套一个FGR。 不知道怎么实现脚 ...

了解,那么在脚本撒之前不能先把patten的ring先套好么。我不懂这个 小小提问一下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不是这样的,我的场景是用脚本撒大量的pattern,然后每个pattern套一个FGR。 不知道怎么实现脚 ...

请问用脚本创建fluid guard ring实现了嘛,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感觉cadence没有提供这方面的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