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提取spectre仿真结果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我们利用calibre提取版图网表,制作calibre的symbol,进行后仿真,发现结果偏的很离谱,前仿真是没问题的。经过检查发现提取出来的网表中mos管的宽长与实际版图和前仿真的宽长差的很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再有就是cellmap这个文件该如何做呢?foundry并没有提供这个文件。

另外,我发现仅仅spectre/config/netlist文件夹中的 input.scs 中的参数修改(如将VDD修改为0),再到ADE中仅点run跑,结果并不是网表修改之后的结果,我将整个simulation里边的内容全部删除,点run,仍然可以正常仿真。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仿真不是应该根据 input.scs的内容而运行吗?

网友:
1 找厂家要
2 真正的网表实际存在别的文件夹了,你看看存放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厂商是指foundry还是EDA厂商? EDA厂商是没有pcell之类的模型的,所以应该没有cellmap吧,foundry的话,很多不太大的foundry是没有这个文件的,问过我们的foundry,他们就没有cellmap。

     2. 路径看了一下,就是在simulation文件夹里,但是全删掉了再点run(不是netlist and run),还是能跑的起来。

网友:
提完了不要做calibre映射了,让他直接生成spectre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然后呢?替换前仿真网表?
这种方法可靠吗?如何确认是否是按照替换后的网表进行仿真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那就别提成calibreview,直接用网表后仿,跟软件没关系
   2 关闭软件再开难道还能ru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calibreview,然后好多管子都重复算了,替换input。scs方法很方便,但看不到管子的工作状态这样的细节有点不舒服,请教大神是怎么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想看的话,calibreview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大,就算按电路结构来排列,找到其中一个器件也要话好多时间,而看寄生的话更难找。最方便的是assura提取出来的,可以直接反标寄生,器件也是直接在sch里面看就行了。   条件不允许的话,找到你要看的器件的名字,语句后面print它的工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啊。没有找到办法之前,我是傻傻的改好calibreview的多余的并联后,慢慢在里面看管子名字一个个对照的。还好电路不大,要不要累死。

网友:
真正的网表实际存在别的文件夹了,你看看存放路径

网友:
不知道nf和m有没有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nf和M是什么?